楼主(2013-03-19):
本人维护的一设备,西门子s7-200plc,因程序加了密码,无法得到程序,因担心日后PLC坏了设备无法运行,同时分析此程序很简单,决定自己编一个,但西门子的没接触过,三菱FX-2n倒是稍微知道点,所以就编了个三菱的,但又想学习一下西门子的,所以想麻烦同志们帮个忙,把三菱的程序转写成西门子的,感谢感谢!
附件: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pdf (52 K) 下载次数:117

楼主:
考虑到三菱的和西门子的输入输出端相反,所以所有输入输出点都是配合原位置确定的,这样接线时就可以不乱套,所以请老师编写时也考虑到这个。

网友A:
你是叫所有的东西都帮你弄好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怎样把打印的梯形图转换为PDF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叫所有的东西都帮你弄好吗?

就是把我留的程序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写出来呀,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是怎样把打印的梯形图转换为PDF文件的?

安装的pdf虚拟打印机。

楼主:
快来人啊,

网友C:
西门子程序.rar (3 K) 下载次数:53    用西门子根据你的三菱编的,没什么区别,因为都是一些逻辑控制指令而已。只是符号有点不同,地址都跟你的一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02682]   用西门子根据你的三菱编的,没什么区别,因为都是一些逻辑控制指令而已。只是符号有点不同,地址都跟你的一样的 。

太感谢了,明天到单位下载学习,家里电脑没软件,这才是真正帮助到人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