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9):
有一编码器安装在一输送带上,输送带转动,编码器也跟着转动,输送带靠一步进电机驱动,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pls一圈,编码器套在转盘上,转盘直径为35mm,另外一部进电机的转轴直径也是35mm,输送带的转轴直径为70,请问一下大家,怎样才能使输送带的转速与另一个步进电机的转速相同?我用SPD X0 K100 D10 来测出编码器在100ms内的脉冲数
最后得出输送带的速度!编码器我只用了A相,B相和Z相都无用。最后想问大家,输送带的速度我求出了,但怎样才能使令一个步进电机与输送带速度一样呀?其频率怎样求呀?

网友A:
你算出了传送带的速度,可以求出步进电机需要的转速,然后你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了

网友B:
如果两台输送带的转轴直径同为70,可不用计算周长比的,不然就是换算周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