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Q62DA中HOLD/CLEAR 功能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3-19):
三菱Q62DA中HOLD/CLEAR 功能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师傅men!!!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2014-03-01):
个人理解是CPU故障后的模拟量模块输出通道hold或者clear

网友B:
不仅指CPU故障后也是CPU STOP状态时的模拟量输出是否保持

三菱Q62DA中HOLD/CLEAR 功能设置是什么意思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