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编译不能下载

楼主(2013-03-20):
程序编译没错,也没警告,其它都是好的,为啥不能下载

网友A:
可以下载呀,附件就是下载后连机监控图。你说的 不能下载是通讯不上还是其他的什么?有图片吗?

网友B:
编译只要软件正常都可以编译,
下载的话别人能下载你不能,就请检查一下通讯电缆和PLC等等

网友C:
查看一下COM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D:
下载这种问题真不能算是问题

楼主:
查看PLC信息,提示如下
非法参数。
在 主程序 中,位于网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