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0):
如图,自动送钢筋的机构将钢筋送到挡块处,执行下一步动作,如果没有完全顶住挡块不动作,应该用什么东西检测呢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或激光开关

网友B:
位移传感器应该也可以

网友C:
这样肯定有牵引装置,在牵引装置上加编码器。如用传感器的话,在挡块下方用绝缘材料与钢筋分开,然后钢筋与挡块接一个PLC输入点,当钢筋碰到挡块时PLC输入点接通。这样不用传感器,只用线也行的,又经济。

楼主:
谢谢各位了,应该用压力传感器可行,比较经济,也不容易把他撞坏

网友D:
用压力传感器应该效果好点

网友E:
求精度用激光位移传感器

求经济用 普通的对射光电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用接近开关和机械的办法解决。我单位自动剪料机就是这样挡块有弹簧可以弹出3毫米,钢筋顶到挡块退3毫米死限位后接近开关检测挡块就行了。这样很可靠接近开关又耐用。

网友G:
输送的速度快吗

网友H:
7楼"这个用接近开关和机械的办法解决。我单位自动剪料机就是这样挡块有弹簧可以弹出3毫米,钢筋顶到挡块退3毫米死限位后接近开关检测挡块就行了。这样很可靠接近开关又耐用。"                                                                                                    请问这个误差有多大?

网友I:
装个机械限位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用接近开关和机械的办法解决。我单位自动剪料机就是这样挡块有弹簧可以弹出3毫米,钢筋顶到挡块退3毫米死限位后接近开关检测挡块就行了。这样很可靠接近开关又耐用。

外加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钢筋到位情况

网友K:
搞个微动开关不就可以了吗?哪里有那么麻烦

网友L:
顶3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