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电机是22bit编码器,额定转速是6000转。最大转速是6900转。。旋转一周的分辨率是4194304PuIses/rev,电子齿轮比是如何算的??如我要伺服转动90度PLC要发多少脉冲??电子齿轮比如何设置??(没有传动机构,只是要伺服电机轴旋转90度)。谁是否可以帮解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4194304/(360/△L),△L=指令单位(比如0.01度),电子齿轮比=4194304/36000,分别设到伺服驱动器的分子和分母上,这样1个脉冲就是走1个指令单位,假如是0.01度的话,90度要9000个脉冲
下载积分:+1(骆海深) 感谢!

网友A:
顺便给你一个安川伺服的设置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只是控制发脉冲的比例的,出厂设置一般都是1比1,如果是1比1,分辨率就是PLC发转一圈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