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伺服電機慣量

楼主(2013-03-20):
小慣量伺服電機如加一個減速器,轉速降低了,穩定性也增加了,它的特性是不是就等效一台大慣量的伺服電機呀!高手出來說說話。

网友A:
对,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小电机加了减速机以后,转速降低了,但是由于齿轮降速,力矩也相应的提升了。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为很么一种伺服会有小惯量和大惯量两种啊?
伺服用精密减速机的价钱是很贵的,
所以你选型的时候尽量按照实际应用配选是大惯量还是小惯量的。
如果实在没办法,力矩还是不够大可以加减速机,一般情况不建议使用。
闲了去问问减速机的价格吧。。很吓人的。。哈哈

楼主:
看來還是頸量不用減速機,用了精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