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伺服电机用什么好

楼主(2013-03-20):
有谁知道进口伺服电机用什么好,系统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A:
有好的,好的不一定有中文的。

网友B:
这个为了今后的使用方便,特别是配件方便。建议还是用在市场上用得比较多的。国外品牌没觉得哪家比哪家好多少。特别是常用功率型号的。
旭迈机电

网友C:
用惯了哪种,你就会觉得哪种好

网友D:
习惯问题,

网友E:
台达应该适合你。是台湾产

网友F:
三菱,安川,松下的可以,SEW,斯耐德,西门子也可以。
下载积分:+1(三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