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与加热管的功率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想做个电窑,温度控制在1300°左右,选择什么样的加热管?怎样选?以及加热管的功率大小怎样选择?还有温度大小与加热管大小又有怎样的关系?麻烦懂的老师指点指点!谢谢谢!

网友A:
1300度?炼钢啊?电热管都化了。

网友B:
药看面积吧。然后在算功率吧

网友C:
1300度要用硅钼棒了,根据窑炉内体积计算所需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300度要用硅钼棒了,根据窑炉内体积计算所需功率。
还要看你所需时间,

楼主:
面积与功率是怎样的关系?怎样计算?硅钼棒分不分电源电压是220还是380?

网友E:
这个,还要看加热的是啥东西。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物理属性叫做比热。初中物埋有一个公式,就叫做比热公式,把相关的参数代进去,求得所需热量,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再转换成电功率即可。基本就是这样算的。如果再考虑点热损失,电功率可适当加大一点。如果所需功率较大,当然要用380伏的。

网友F:
這個需要一定技術,我建國日本的爐子可以達到這個要求,溫度控制用溫控器控制就好,加熱管是嵌在石棉里的,這個工藝比較特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