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速计数器c251

楼主(2013-03-21):
我用FX1N的c251对编码器进行计数控制,用m8251进行监控,不知道m8251在不做加也不做减的情况下是通还是断,谢谢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A:
C251本身接可以监控,C251应该是双相输入。

网友B:
C251的曾计数和减计数是用M8251控制的,M8251接通C251减计数,M8251断开C251加计数。M8251默认状态是断开的。3月8号那天已经回答你了,你连看都没看????
下载积分:+2(奔大海的小溪)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的师傅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关键在于你是否去致位M8251

网友D:
C235本身是双相计数器,你去控制M8251不是多余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想监控这个计数器,看它是否在计数,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建议么,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想监控这个计数器,看它是否在计数,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建议么,谢了
如果没有外接屏,你又不想在线监控,你可以 LDP M8013, MOV C251 K4Y0,如果Y点不够,可以K1Y0, K2Y0。这样只有计数了,1秒钟,Y会跳一次。

网友E:
另外 ,你说要用M8251来监控加减也可以,使用手册里,加是OFF,减是ON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不做加也不做减的时候m8251是ON还是OFF,因为我试过好像有时是ON 有时候是OFF

网友F:
学习下
PLC交流千人群:57512954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M8251只是监控用,C251本身是双相双计数,自动加减的。只是在C251加计数时M8251 OFF。在C251减计数时M8251 ON。也就是说C251的加减计数不是靠M8251来控制的。

网友H:
三菱高速计数器与旋转编码器,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