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一个文本显示器,一个三菱FX1SPLC,一个变频器及一些继电器等电器控制一台普通减速电机。定长切断长度由文本显示器输入。在我看来定长应该由PLC输出脉冲去驱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虽然精度要求不高,但变频器与普通的减速电机究竟是怎么实现定长切断控制的呢?请大家帮我想想,谢谢!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定长切断是,停机切断还是不停机切断?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没有编码器吗?也可以用时间控制,精度不高

网友C:
变频器脉冲卡+编码器,也可以做到相对较高的精度

网友D:
没有编码器吗???,不可能吧,时间控制长度能测出来也是长的长的长,短和短~~~~~

网友E:
有些变频器就有定长功能,不要PLC抖可以,文本可以MODBUS通讯,直接控制变频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精度不高就慢速然后控制时间了、

网友H:
物料通过检测开关的时间×物料通过的速度=长度

网友I:
应该是有编码器的,这种设备有些做的很简陋,编码器也很便宜的,用了编码器处理起来也很简单

楼主:
绝对没有编码器。也没有跟触摸屏通信,因为文本显示器的通信线只跟FX1S连接,FX1S没有通信线跟变频器连接。。。其中一台更是让我说不出话。连个PLC都没有!但是文本显示器上却有很多跟线,至少也有10跟以上。搞不懂!唉!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绝对没有编码器。也没有跟触摸屏通信,因为文本显示器的通信线只跟FX1S连接,FX1S没有通信线跟变频器连接。。。其中一台更是让我说不出话。连个PLC都没有!但是文本显示器上却有很多跟线,至少也有10跟以上。搞不懂!唉!
它其实有个定尺接近开关的.....你说的那个文本有好多线的....是个文本和PLC一体的.....
  • 下载积分:+3(zhangli019)

网友K:
应该是文本显示器上自带I/O口,很多人机已有这功能

网友L:
送料和切断部分 一台马达联动     通过齿轮转矩 来定 长度和切断
    有很多老式剪板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M:
我做过步进加编码器,误差在1MM
jxh668

网友N:
有编码器你没有看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绝对没有编码器。也没有跟触摸屏通信,因为文本显示器的通信线只跟FX1S连接,FX1S没有通信线跟变频器连接。。。其中一台更是让我说不出话。连个PLC都没有!但是文本显示器上却有很多跟线,至少也有10跟以上。搞不懂!唉!

文本一体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O:
应该是文本一体机,

网友P:
什麽是文本一體機?

网友Q:
这个有多种方法,视情况而定,肯定有一个检测长度的东西!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R:
到长度有限位

网友S:
如果没有编码器,知道他的线速度也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T:
这个其实也简单,只要懂就好,, 首先,PLC直接和变频器通信,通信方式每款变频器的方式不一样,说简单一点就是PLC与变频器的语言要一样,从而达到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也是个繁琐的东西,手册也超厚,可以根据需求控制想要控制的部分,如LZ说的,PLC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启动,刹车,可以达到一个相对精度的数值。还有LZ现场不一定是编码器,感应器也可以当做编码器用。

网友U:
FX1S是可以发脉冲的,很多变频都可以接收无需什么检测,误差也不大

网友V:
如果没有编码器就是通过多次试找出时间系数换算成时间,他们设定的其实就是时间
误可以用变频器调频来调整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W:
可以加一个编码器,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控制长度,如果没有就是用传感器或者时间乘以速度来控制长度了

网友X:
FX1S簡易型PLC,面試主管應是,毫無知識的非技術人員

网友Y(2013-04-23):
好好学习啊,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Z:
1、有通讯线的那个是文本屏
2、有十几根线的那是一体机,PLC+文本

网友AA:
同意“好好学习啊,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B:
请问什么事定点切长啊?

网友AC:
一般都有编码器的,都是在材料上方压着,看漏眼了吧

网友AD:
这种估计是定做的变频器,比如那种拉丝机

网友AE(2013-09-11):
引用 楼主:
绝对没有编码器。也没有跟触摸屏通信,因为文本显示器的通信线只跟FX1S连接,FX1S没有通信线跟变频器连接。。。其中一台更是让我说不出话。连个PLC都没有!但是文本显示器上却有很多跟线,至少也有10跟以上。搞不懂!唉!

没PLC?听过PLC文本一体机么?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F:
我也呆了   学习学习

网友AG:
明显,通过控制时间就可以,不需要编码器,不需要光电开关!!!
只需要PLC,跟变频器,电机,就可以了,什么都不需要!!
电机最好有刹车,减速机构!!!!
海纳百川

网友AH:
引用楼主樵窗听雨于2013-03-21 07:42发表的 昨天面试,在生产现场的几台定长切断机让我看呆了。 :
一个文本显示器,一个三菱FX1SPLC,一个变频器及一些继电器等电器控制一台普通减速电机。定长切断长度由文本显示器输入。在我看来定长应该由PLC输出脉冲去驱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虽然精度要求不高,但变频器与普通的减速电机究竟是怎么实现定长切断控制的呢?请大家帮我想想,谢谢!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的;请多看看手册;
真诚到永远

网友AI:
楼上正解,看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了?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国产很强大的,只是成本问题不舍得用好的电子零件。

网友AJ:
引用楼主樵窗听雨于2013-03-21 07:42发表的 昨天面试,在生产现场的几台定长切断机让我看呆了。 :
一个文本显示器,一个三菱FX1SPLC,一个变频器及一些继电器等电器控制一台普通减速电机。定长切断长度由文本显示器输入。在我看来定长应该由PLC输出脉冲去驱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虽然精度要求不高,但变频器与普通的减速电机究竟是怎么实现定长切断控制的呢?请大家帮我想想,谢谢!

有个编码器计长度的,这样精度不是很高,但成本低,精度在3-5MM,

网友AK:
PLC是晶体管的吗?如果是的话。。。

网友AL:
使用时间的吧!

网友AM:
慢速,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吧

网友AD:
编码器是有的

网友AN:
在剪板机上我看到过这样的一种控制器,可以对变频器控制运动但是上面装了编码器,不然就是安装了机械式的显示器通过机械装置来控制精度,只用普通电机+变频器控制。

网友AO:
现在有一种东西,就是是PLC,也是触摸屏,他们是一个整体。估计你看上去就以为是触摸屏了,其实他也是个PLC

网友AP:
有些变频器也是可以用脉冲实现定位的,如三菱A700

网友AQ:
有的变频器可以连接编码器的

网友AQ:
FX1S可以输出定位脉冲的

网友AR:
我觉得有行程开关控制线长,文本一体机只是判断读取哪个行程开关。

网友AS:
电机运动部分有个测量装置来定位的。

网友AT:
是不是石材厂大切锯?我见过山东有人改装老机器,那有什么编码器,就是减速电机尾部按一个4孔铁盘用高响应的接近开关计数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AU:
木工机械砂光机也都是用两个接近开关计数的,

网友AV:
PLC发脉冲给变频器,变频器自带PG卡,就可以定长了

网友AW:
你也可以

网友AX:
价格便宜点可以通过光阳的电子计数器 陪编码器来实现

网友AY:
通过轴的周长计数也是可以做到定长的,然后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来实现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Z:
那文本什么的可能是一个飞剪的系统,是人家用单片机开发的,用模拟量控制,有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