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程序能编译,不能下载。
网络8错在哪?
附件: 电机变频器PLC综合控制.zip (4 K) 下载次数:67

网友A:
你说网络8错是什么错!程序能编译不能够下载要检查PLC与PC的PPI是否已经连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网络8错是什么错!程序能编译不能够下载要检查PLC与PC的PPI是否已经连上。

没问题。
下别的程序一点问题也没有
非致命错错误

网友B:
变频器牌子是什么!!!!!!!!!!

楼主:
程序能编译,不能下载

网友C:
程序是有问题的啊,网络7和网络8的局部变量重叠了

楼主(2013-05-20):
引用 网友C:
程序是有问题的啊,网络7和网络8的局部变量重叠了

是哪个重叠了?看不出来呀

网友D:
程序有问题可以下载

网友D:
火石:频率转换程序错误修改并且试运行了输出4-20MA模拟量控制频率.
附件: 电机变频器PLC综合控制修改.zip (4 K) 下载次数:14

网友E:
[upload=1]
没有错误呀,我用214和224XP都下载试了试没有你说的非致命错误.

网友E:
没有错误,我用224XP和214分别下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楼主干嘛非要用LD呢,为什么那么好用的AC不用呢?
那样可能会造成数据的地址重叠,数据超出范围可能出错

网友G:
呵呵,下载不了,看看通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