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威纶触摸屏RW地址应用方法

楼主(2013-03-21):
哪位师兄知道威纶触摸屏RW地址应用方法,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楼主:
威纶触摸屏RW地址和PLC地址相对应应用方法。

网友A:
RW就是数据存储区 ,配方就要用到
,比如一些数据直接保存在触摸屏里,直接宏指令赋值。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2楼正确。和plc一样,它是触摸屏本身的数据寄存器。2楼兄弟有没有威伦的配方使用案例。我对这块不是太熟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正确。和plc一样,它是触摸屏本身的数据寄存器。2楼兄弟有没有威伦的配方使用案例。我对这块不是太熟悉
私聊,给你一个简单的按列给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2014-02-25):
有没有案例,初学者。
fuzhe168888@163.com

网友D:
掉电保持寄存器 一般做配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