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同SINE303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1):
请问PLC和变频器通讯能否与PLC和PLC的通讯那样直接访问之间的寄存器吗?为什么要用校验和ASCI 、HEX 这些指令的通讯方式,哪位指点下

网友A:
这都还要问,哈哈,是不是刚刚才学PLC啊
是的,我刚学,请多多指教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四则运算,逻辑或的运算。
看看编程手册吧,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三菱PLC同SINE303变频器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