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224XP 脉冲输出100KHz的脉冲频率输出
原野

楼主(2013-03-21):
帮忙看看网络29 设置多少才对应100KHz的频率,或者帮我看看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工作原理看附图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A:
请设置脉冲周期的时间单位为US,,100K频率就是要设置1个脉冲周期的时间为10US了。。。。
热心助人!这个我没算过,只是在试电机时一直校不准。

网友A:
你相片里的那台设备是用永宏的PLC的,,应该是飞剪。。。你的S7-200是停剪。。。。两个系统完全不同。。。。
热心助人!那套也是我做的,停剪。S7-200 配置是同行做的一台机器,当时调的那间厂倒闭了,叫我去改。
请教S7-200 224XP 脉冲输出100KHz的脉冲频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