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rt,大侠请指点

网友A:
在结构化编程中,所有的可执行代码都被称作Pou,即程序组织单元。

而程序的执行,则是依托于任务,只有将Pou绑定到任务Task上,这个Pou才会被执行。

任务拥有3种属性,请注意,这里所有的解释均指向与GX Works软件,请不要引申至其他厂牌,虽然很多概念可以通用,但是为了不给初学者以混淆,这里所有的解释均针对于三菱。

任务的属性即:

Event:事件属性,当这里被设定为True时,那他就是一个不断执行的循环任务,当这里被设定为变量时,那么只有当该变量为On时,才会执行,这就是楼主你要的中断。
Interval:间隔属性,以毫秒为单位的定时中断周期
Priority:优先级,分为32个优先级,当同时发生中断时,以优先级高的优先执行。

现在的事情就非常明了,楼主要实现中断程序,那么就如同平时的POU一样写,只不过任务属性中给Event填写要触发POU的执行的条件即可。

网友A:
例子上传了,你可以仔细看看。

例子使用的程序版本: GX Works2 V1.98C英语版。
使用好压这个压缩软件压缩后上传。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