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如图片,这是什么东西,作用是,,

楼主(2013-03-21):
第一张图片是什么,作用
第二,三张图片,检查线路时;编码器线与电源线接到其主板上,如图2
此线路控制如何进行,与第一张图片有关联的吗。不明白。请大师们详细指教下,谢谢,谢谢!.

网友A:
第一 应该是定做继电器 第二应该是 单片机控制板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B:
现在很多设备都是专用的控制模块,针对具体的圽合用途设计的。比如输入输出模块,控制模块等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C:
好象是输出中继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D:
简单的说~它是一台用单片机来控制的机器,1是单片机里的光耦控制的小型继电器,可以理解输出。2是单片机和其它扩展模块。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E:
基本同意四楼的说法,补充一下旋转编码器是作为CPU板的输入信号用的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网友F:
你用的是ROFIN激光吗??
第一个是继电器,第二个是控制板卡,以单片机为主
第三个是 伺服电机??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

网友G:
第三张图片好像和液压有关
下载积分:+1(小珠珠)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