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 E6

楼主(2013-03-21):
机台内有个 三菱 MR-J2S-40A 私服器 控制 HC-KFS43B的电机 ,前几天电机拿去修了 回来装上后伺服器 报警 AL E6 查了说明书 说是 ,EMG-SG之间断开,伺服点击紧急停止的意思。现在就搞不清楚到底是 电机没修好,还是 伺服器坏了 !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有一个点是急停按钮作用EMG,要把这点短接,禾在参数中降它设为无效,不是坏了,只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啊大哥,是参数几啊?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自己顶!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B:
使用内部电源时,必须将VDD与COM连接,使用外部电源时,不需要连接

网友C:
EMG与电源的负没接线

网友D:
这个有什么求助的!回去检查一下CN1B的插头,连线

楼主:
新问题, E6解决了 , 但是现在 1PG 模块 FP 输出时马达会转,RP 输出时 马达不会转! 驱动器和马达都送外测试过了! 想问下是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E:
焊插头的时候直接把EMG跟SG短接就好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