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求大家帮忙,我用的是三菱的FX-3U-16M,然后使用DDRVA K95000 K3000 Y000 Y001,Y0.Y1输出脉冲和方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VIN1 和OPC2都接了直流电源正极,SG13接负极,LSP,LSN,EMG都与SG短接了,PP23接了y0,NP25接了y1。
plc脉冲输出没有问题,在GX里面监视过,伺服面板刚开始显示C,后来变成0,求大家帮忙呀,不知说的可清楚,伺服是MR-E系列的

参数设置No.21  0001和N0.41 0111

网友A:
个人意见:
1:方向信号应该是Y4。
2:仔细检查接线。
3:你用的绝对方式,是不是位置刚好是K95000,你可以用相对位置方式试一下。
4:是不是碰到了正(反)极限。

网友B:
把接线图贴出来看看。 有归零动作的话先归零试试  DZRN

网友C:
1、检查com口是否真正短接了
2、换一个驱动器试试。

网友D:
有些时候是电阻的问题,我就遇到过,电阻量是好的,但是就是不能工作,从新换个电阻就可以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先看是否伺服是否有锁住(电机有电流,定位锁紧)。这是判断伺服驱动和电机有没有接错或之间出问题。
再看看脉冲线上是否串联合适的电阻,有时这里会激穿。
学习是乐趣

网友F:
三菱的,然后使用DDRVA K95000 K3000 Y000 Y001,Y0.Y1输出脉冲和方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FX-3U-16M是16MR还是16MT?MR是不行的呀

楼主:
连接了com口,脉冲计数了,可是电机还是不转

楼主:
电机自锁了,发脉冲的时候还是锁上的

网友G:
JOG看下行不

网友H:
直接PLC控制MR-E时,还要在PLC里写一堆参数的,参考USER'S MANUAL - Positioning Control Edition

参考程序里的设置是最全的,只是简单的定位不需要那么多

网友I:
伺服S-0N有没有闭合哟

网友I:
首先把伺服控制器监控参数显示为接受脉冲数量,看有没有接受,再确认下外部接线和相关参数,还有伺服控制的外部接线,正反转极限和紧停保护,细心点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