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求大家帮忙,我用的是三菱的FX-3U-16M,然后使用DDRVA K95000 K3000 Y000 Y001,Y0.Y1输出脉冲和方向,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VIN1 和OPC2都接了直流电源正极,SG13接负极,LSP,LSN,EMG都与SG短接了,PP23接了y0,NP25接了y1。
plc脉冲输出没有问题,在GX里面监视过,伺服面板刚开始显示C,后来变成0,求大家帮忙呀,不知说的可清楚,伺服是MR-E系列的

参数N0.21  0001 和N0.41 0111

网友A:
虽然没有图,但是可以很确定地说,是接线问题。再研究研究接线吧。

网友B:
给程序上传,分析。。。。。。。。。

网友C:
呵呵,前两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已被我解决。要细心,仔仔细细检查接线,和使能信号吧,祝你好运。

网友D:
同意楼上几个人。 参数或者接线问题!。。再仔细检查。

网友E:
查伺服参数,使能没设定。
使能是伺服on么,我设置成自动为on的,son也跟sg短接了

楼主:
使能怎么设定呢,找不到

楼主:
找不到使能参数在哪儿设定

楼主:
使能信号是伺服on么,我设置了伺服放大器自动为on的呀

网友D:
那你就看看上电了以后 有没有锁轴,用手转一转轴,如果有力就证明使能已经成功!

其实,可以使用手动模式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在操作面板上jog(点动)伺服,看看电机是否能转起来。

如果可以转起来,就可以排除伺服和电机的问题了。

那么你专心查接线和参数吧。。。。
好人!可是我不会把jog伺服调出来,刚接触啥都不懂,麻烦你给我说下呢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不知道之前是输出对应的com口没有接sg,接了之后就有脉冲输出了,但是电机不转,后来用点动模式试验下后,重新接线电机就转了,不知道为甚

网友F:
接线问题吧。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