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要求:输入I区有任何一个位接通或断开就要响一下!比如说i0.0 接通响一下,再i0.0 接通没有断开的情况下i0.1接通也响一下!以此类推,每输入一次或断开一次就响一下!
这个程序怎么写,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i区范围?
采样周期?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啰!

楼主:
就以i0.0到i0.7.      i1.1到i1.7为例,
采样是不定时的。每输入一次是一个档位,有可能加档也有可能减档!就是每变换一次档位相应的响一下!

楼主:
需要帮助!

网友B:
直接读IB或IW,另建一个对应的寄存器如X,这两个比较,一旦不一样大,就启动蜂鸣一次,随后把IB或IWW值赋给X就好了,循环扫描判断
能做个程序例子吗
?你说的取上升沿和下降沿我已经用了感觉程序有点繁琐!

网友B:
说的够明白么,再不明白就取每个输入点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任一个被触发了,就都能启动蜂鸣一次,也可

网友A:
供参考“输入检测”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个例子,本人实在能力有限!谢谢!

网友C:
这个你先把输入的全部地址映射到一个存储区,比如ib0到mB0;ib2到mB2(用mov_B指令)。然后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其结果再做0.5秒的报警。
LD         SM0.0
MOVB   IB0, MB0

LD         SM0.0
AB<>     MB0,0
=             Q0.0
下面报警部分就请自己动动手写了。
这个程序只要输入位有任何位等于1 Q0.0都会等于1,那莫在已经有一位置1的时候,第二位在为1还会响吗?
比如说i0.0 接通响一下,再i0.0 接通没有断开的情况下i0.1接通也响一下,在比如说I0.5前面全为一,往下减时 也要响一下!

网友D:
根据区域范围设置IB或IW或ID

懂了,非常感谢!谢谢版主
版主就是版主,程序简单明了!
试验了,再次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