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一直以来对组态这个概念不是很明白,似乎说的就是HMI的功能,但又好像比HMI牛13些
又有什么组态王

奔溃
请大神们解答一下——组态——HMI——PLC这些东西的关系和不同

网友A:
组态是在电脑上监控PLC,HMI是人机界面触摸屏上监控PLC。

网友B:
HMI是结果,组态是实现这个结果的过程。

Hmi,只要实现了人机的交互,那么就是Hmi,比如一排按钮指示灯,一个触摸屏,一个文本,一台电脑。

当Hmi是按钮指示灯时,那么电工的接线就是组态……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catfree) good!

网友C:
    说得蛮对,

楼主:
    看了一楼的似乎明白了,
    看到二楼又晕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组态是用电脑软件控制PLC,然后可一用触摸屏来显示结果,如果不用触摸屏也行
    但是这样又有矛盾了,PLC程序编好后,用触摸屏就可以控制和显示了呀!为什么要用组态呢

网友D:
    直接看1楼,请跳过2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楼的似乎明白了,
    看到二楼又晕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组态是用电脑软件控制PLC,然后可一用触摸屏来显示结果,如果不用触摸屏也行
    但是这样又有矛盾了,PLC程序编好后,用触摸屏就可以控制和显示了呀!为什么要用组态呢

    就像既然电视机上能看电视,为什么有些人要用电脑看呢?电脑不就多了个录播的功能么。

    需求不一样,导致不同的结果。

    Good Luck~

网友E:
    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网友E:
    人界界面   就是触摸屏  他不能改变程序 不能改变逻辑  。只是显示和什么  我忘了  。以前看到过   说的挺好。    搞清这点很重要

网友F:
    人机控制PLc相当于1条汽在生产线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组态相当于汽车柔性生产线通过适当的修改生产多个品种的汽车

网友G:
    十楼的解释我觉得很好,我认为组态应该就像一台CNC加工中心,给它输入不同的程序它就能做出不同的产品,灵活性强!而HMI就是一个专机只能做出一种产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