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1):
从没有上载过程序  也没找到过相关视频

求朋友帮忙指点一二

那个步骤出错了?我在线都看到 CUP里面的程序了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你先新建项目,然后再在线就行了。软件会自动保存的。
  • 下载积分:+3(月泽)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新建项目,然后再在线就行了。软件会自动保存的。

    点了 在线 还是一如既往的失败啊  没有自动保存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选错插槽了...选2就可以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