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想把ALTP替换掉应该这么编!

楼主(2013-03-21):
我想把里面的ALTP替换成别的可以这么做呢!就是个保持输出!然后当我再次输入的时候就断开输出!

网友A:
可以的,方法也很多。本坛也讨论过
但是有方便指令为何不用

楼主:
感觉指令重复太多了!!

网友B:
搞俩计数器容易理解些,挺适合你的

网友C:
1.脉冲切换
2.计时切换
3.计数切换
还有循环,移位都可以实现的.
尝试多种方法实现一种功能,也是学习的好途径.

楼主:
我尝试一下!!
!!!

网友D:
最少有七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102935]
可能要加微分指令,否则状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