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T-D电源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3-03-22):
三菱FX2N-80MT-D的供电电压是不是DC24V ,电源电压波动允许多少?

网友A:
PLC上面标注的有啊,看得到的。电压波动允许+10%--15%

网友B:
是谁选型让你用的呀

网友C:
看说明书啊!

网友D:
三菱的大部份是24伏的,对电压的要求不是太严格.

网友E:
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源应该也是很稳定的吧,还担心电压啊,这个一般不是车就是船上用。

网友F:
三菱的对电源要求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