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入点求解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侠:有这么个情况向大家求助,欧姆龙CP1H的输入点将0.04的信号线拆开,给0.03点按按钮输入一个信号后,0.03和0.04两个点的输入指示灯会同时亮,且其对应的输出点会有输出,但把0.04接上线号线后给输入信号后0.04输入指示灯不会亮,且其对应的输出点没有输出,请高手指点一下这到底是PLC的0.04点坏了,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
江湖好学士

网友A:
PLC型号应该是CP1H吧。

楼主:
对,输错了,多谢提醒
江湖好学士

网友B:
没见过,如果线没接错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A:
PLC输入COM端接的多少V电压?

楼主:
com接的是p24(+24v),输入信号是N24(0v)
江湖好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