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亮度和对比度这2个参数含义

楼主(2013-03-22):
如题,是否这2个参数越高,说明屏的显示效果就约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个,想知道选屏的时候这二个参数在哪个范围会比较好

网友A:
这个因人而异,感觉清晰即可。
像一般图片调整亮度和对比度一样,太低则看不清,太高则刺眼。

楼主:
那是否参数高些的可调整的范围就越广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