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M0为触摸屏上的按钮.Y2在S20处置位  ,为什么转到S21时Y2复位呢?
S21处并没有对Y2有任何操作
奇怪了了???

网友A:
M0状态不能保持,导致Y2每个扫描周期扫到第一步都会因M0条件不满足而置OFF。
只有步进程序到S20时才有SET指令将其置ON。
说明0~1STEP不属于步进程序,它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有效。

楼主:
我把 LD M0 OUT Y2 放在S0后面,Y2也会复位掉

网友A:
不如你直接删掉这段程序看看

楼主:
删掉LD M0 OUT Y2就没事
但就是为什么这样编不行
放到S0里面就不会扫描周期影响了吧

网友B:
想要保持Y002   on 的话,最好每个步进状态都使他接通

网友C:
程式的運行是  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
依你程式的寫法

初始脈波8002     執行  第0行-->S0 -->END
條件成立X4  S0     執行  第0行-->S20-->END
條件成立X5  Y2     執行  第0行-->S21-->END
條件成立T0           執行  第0行-->S22-->END
條件成立T1           執行  第0行-->S20-->END
重複 S20~S22  每一次掃描第0行都會被執行

0          當M0=ON   Y2=ON       M0=OFF  Y2=OFF
7~12    執行S20
12        SET Y2   --->強制Y2ON
           (例 0      M0=OFF---->Y2=OFF
                 12    SET Y2------->Y2=N0
                  36   END    --------->Y2=ON )

13~18  關閉S20  執行S21
            Y2並沒有強制 ON  或 OFF
            因此 Y2 會依M0的ON  / OFF  而決定最後輸出是 ON/OFF
  • 下载积分:+5(sjm213) 分析透彻

网友D:
    一句话,y2双线圈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E:
    曾经在一次试验中绝对定位和PLSR命令一起用发现  方向信号必须改成SET RST   绝对定位才能按照预定方向行走,当时我理解为 OUT 命令和SET 命令双线圈时SET 命令会失效。也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在之后的编程过程中我就都用SET命令了

楼主:
    这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M10来驱动Y2

网友F:
    双线圈,9楼正解

网友G:
    第一条改为 LD M0 SET  Y2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