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富士PLC SPB 的谁用过?程序怎么下载到PLC?在线等待...  QQ:1342142480

网友A:
SPB没有K120S这个型号,K120S可能是LS的产品。

Good Luck~

楼主:
型号写错了 ,SPB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写错了 ,SPB系列的

那取决于你使用的软件以及SPB的工作模式:

SPB工作在N模式下:
使用FLEX PC Programmer软件:
1、首先选择在线,确保你的PLC处于STOP状态
2、然后文件下选择传送(如果找不到传送按钮,请选择Load)
3、根据屏幕提示确认

使用Standard Loader软件方法与上面类似。

SPB工作在SX模式下:
使用D300Win或者Standard Loader软件下载:
选择控制后,在对话框中选择download.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