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小弟不太懂机电,想请教空压机问题。

楼主(2013-03-22):
我有台7.5KW空压机,新买的,用了两个月烧了好多次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先以为电压偏低造成的,后装一异相电容补偿器,照样烧,有时烧接触器,有时烧电动机,又以为散热不好,放空压机小房子开窗户通风,还是老样子;又以为设了1MPA,会不会太高,改到0.8MpA,从0.4MpA打气到0.8MpA总可以吧,哭啊,老样子!(注:由于用气量较大,打好气,机器只停2分钟又工作),求各位大神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A:
增加一个储气罐

网友B:
用多大的接触器啊;有没有热继电器啊,有是多大的啊

网友C:
是什么牌子的啊 我用的时进口GA37 从没休息过 一天24小时打气

网友D:
活塞式空压机,烧接触器和电动机一般是起停频繁引起。另外看看你的启动卸荷阀是否工作正常!建议增加储气罐和空压机容量!!!

网友E:
四楼正解

网友F:
应该是用气量过大,加载次数频繁,造成电机过载少的,看看供气管道及用气设备有无漏气现象,还不行只能更换一套与用气量匹配的空压机(或配置较大一点的空压机最好)

网友G:
建议两台并联运行后加个储气灌,我们这里是几台空压机分工给储气灌供气。

楼主:
活塞式空压机,接触器22a的,我换一个大一点的试试看

网友H:
看来是启动频繁所致,除了楼上的建议,还应该看看气压开个的触点怎样。它不好接触器就不好,电机也就不好了。

网友I:
我来说说,三相异步电机7.5KW 电流时15A ,压缩机启动频繁,交流接触器更换CJ2X-2510 AC380V 热过载继电器的整定电流15.75A 小型断路器采用DZ47-60 C15 3P,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护电机,但有可能也是机械卡死,而导致的。

网友J:
增加储气罐,空压机长时间工作。要定期更换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