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一条输送带输送好多瓶子,,经过A,B两点,,,,A点为检测点,检测瓶子合不合格,B点为剔除不合格的气缸,A点到B点为五个瓶子的距离,,,,A点装有一个光电开关,计瓶子的数,,B点没有装因为位置问题,,,,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剔除不合格的瓶子,,,试用用计数的方法,,写得好复杂的,大家有没有别的思路没?????

网友A:
差5个瓶子的距离,假设瓶子之间没有间隔以及线上是满的,那么当光电计数达到10的时候,不是正好第5个瓶子在B位置么……

Good Luck~

网友B: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5个瓶子的距离,假设瓶子之间没有间隔以及线上是满的,那么当光电计数达到10的时候,不是正好第5个瓶子在B位置么……

Good Luck~

如果连续的不合格怎么处理?
这样的工艺通常是用移位来处理的。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是的,连续一起的,,,每个瓶子都是靠在一起的,

网友C:
移位,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D:
都说是用移位寄存器!!!!!!11

网友E:
恩  ,方法移位是可以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