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我有台7.5KW空压机,用了两个月烧了好多次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先以为电压偏低造成的,后装一异相电容补偿器,照样烧,有时烧接触器,有时烧电动机,又以为散热不好,放空压机小房子开窗户通风,还是老样子;又以为设了1MPA,会不会太高,改到0.8MpA,从0.4MpA打气到0.8MpA总可以吧,哭啊,老样子!(注:由于用气量较大,打好气,机器只停2分钟又工作),求各位大神指点,如何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

网友A:
间歇时间太短,换台大的或者增加储气罐。

楼主:
忘说了,我的接触器是22A的。

楼主:
间歇时间太短,换台大的或者增加储气罐。
那为什么别人与我一模一样的机器用一样的空压机,一直没烧过?气压设置也一样大,那人自己也和我说过,气压确实掉的这么快的。。。。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电流正常,空压机有没问题。有没有热继电器,没有加装热继电器保护电机。

网友A:
工作环境不好,换个40A的不会再烧坏了。

网友B:
空压机止回阀坏

楼主:
换个40A的不会烧的话,问题是不就解决了?我又换了压力开关,看看还会不会烧

楼主:
止回阀都会排出多余气,排一下就停,会坏?

楼主:
就是有热继电器,保护了电机,但是总不能常烧接触器吧?

楼主:
新买的呀!止回阀坏?问过卖空压机老板!他说:打气时一直漏气才有问题,你这台打到0.8MPA,电机停下,排一点气又闭合是正常的说。又有一位师傅说应该不会这样明显漏气,不会听到放屁声的,应该漏气了。这下我更晕!

网友C:
1:频繁启动造成接触器触点烧坏,再烧马达。
  解决方案:
1:更换品好的接触器。容量要大。
2:改用变频控制。可杜绝此类故障。

网友D:
7楼说得对,我看楼主还不知道止回阀是什么东东。你这机器应该是止回阀封不住气,造成机器带压力气启动,才经常烧接触器。你检查一下电机电流看看。

网友E:
顶13楼的
1:频繁启动造成接触器触点烧坏,再烧马达。
  解决方案:
1:更换品好的接触器。容量要大。
2:改用变频控制。可杜绝此类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7楼说得对,我看楼主还不知道止回阀是什么东东。你这机器应该是止回阀封不住气,造成机器带压力气启动,才经常烧接触器。你检查一下电机电流看看。

7楼一看就是高手呀!

楼主:
我的是活塞式机器

网友G:
只要电压和电流正常,大多数原因是压力开关的问题,电机启动太频繁,解决的办法是延长工作和停止时间,

楼主:
空压机头非常烫火,机头没坏的,正不正常?

楼主:
烫手啊烫手

网友H:
可以參考下7樓與14樓的建議。

网友I:
时间长啦 空压机里面的水要弄出来

网友J:
散热不良,泄荷阀关闭不严

网友K:
1.22A接触器是够的,注意选用品牌,建议施耐德
2.储气罐有吗?
3.检查用气量是不是太大了,可以适当增加一台空压机辅助,当然了,先检查车间有无漏气,气压漏掉1bar 空压机负载增加百分之7

网友L:
7楼的说法有道理的,可能止回阀有问题,难以启动,启动的时候电流太大,接触器触点拉弧严重,这样就容易造成接触器接触不好而烧电机。

网友M:
我觉得接触器问题大,接触器坏了,被保护了,还好,如果缺相,保护没用,那就烧电机,我以前遇到水泵也是这样,我觉得国产接触器频繁启动最起码额定电流x2用

网友N:
你应该先测电流,分别测加载电流、卸载电流和刚加载时的电流。超不超额定电流,在那个状态超额定电流才好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O:
1、查找为什么气压掉得快,解决掉。
2、建议加装过载保护器。
3、接触器更换为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记得加散热呵。

网友P:
接触器XIAO

网友Q:
回止阀坏了!在缸体和汽罐连接的那里!

网友R:
我建议改用天然气 就不需要空压机了!

网友S:
這么簡單的問提就別掙了,
辦法1:達到設定氣壓卸载負載,不要停止主電機,
辦法2:是否電機老化,磁阻變大,電流上升。
辦法3:如是降壓起動,看是否長時星形運行,

网友T:
检查一下单向阀是不是坏了,再看一下加载和卸载气压设定是不是间隔太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U:
同意11楼的,你要看下低压启动的气压和电机启动电流,止回阀坏了,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V:
0.8Mpa会不会高了,你们公司设定在0.68MPA

网友W:
加装1个储气罐,这样可以减少接触器的平凡启动。

网友X:
空气压缩机通俗的来说只要注意2点:
1.它会口渴平时要喝油,不然会渴死
2.停机时压力开关要放屁,开机之前要把屁放完,不然会闭死
海纳百川

网友Y:
参考7楼16楼意见;能解决问题;
真诚到永远

网友Z:
应该是单向阀坏了,到压停止时,单向阀复位,把气罐和空压机机头隔开,同时压力继电器顶开针阀,把空压机缸头的压力卸掉,为下次启动做准备,如果单向阀坏,第二次启动时,活塞有压力,不容易启动,因而烧电机和接触器。

网友AA:
压力设定的太高了,进气阀有问题,导致电机一直转气压起不来,一般设定个0.7都了不起了,我们公司的螺杆式才调到0.8

网友AB:
启动电压正常吗传动皮带安装是否太紧接触器接触不良

网友AC:
检查下止回阀,这个影响有点大,增大储气罐,把那个接触器换成固态的,就没有问题了, 要不把接触器在换大一号的,检查下电机,还有气压不要设的太高了,太高负载太重,对机械不好,

网友AD:
要40A 的,启动电流太大了,主要是烧了触点导致缺相 再烧电机

网友AE:
换掉空气滤芯。可能会好很多

爱家爱china

网友AF:
是螺杆机还是活塞机 如果是螺杆机 检查一下 加载阀是否一直是打开状态 如果加载阀故障一直处于打开状态 会在电机启动时就是重负载启动 而且间歇时间不长 容易烧毁

网友AG:
空压机止回阀坏了以后,气缸内的压力高,引起电机启动负荷特大,再加上频繁启动,肯定烧电机的。

网友AH:
换压缩机
小猫

网友AI:
先检查气压下降快的问题

网友AJ:
不能频繁启动停止,打好气改成空载运行,不要停机

网友AK:
过载或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