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用什么控制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虾,关于全自动机器人用什么控制????
另外伺服控制和步进电机控制原理一样吗????

网友A:
我想应该是类似于 5轴 6轴机床那样吧!!
高级运动控制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機器人我們一般只要知道指令,會編程已經很不錯了,機器人使用計算機語言寫的。
伺服與步進的機構由很大區別,工作原理不一樣。

网友C:
步进较容易出现丢步的现象,伺服带有编码器,精度高

网友D:
简易的还是步进的好,成本低容易改变各种动作.

网友E:
机器人应该有自己的程序 只是程序号不同 用PLC 调用程序号控制

网友F:
机器人没有多难的,里面有一个专用的软件,像表格一样如:
1轴 2轴 3轴 4轴 5轴 6轴 等等
动作1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位置
动作2
动作3
等等

网友G:
每个轴是一个伺服电机,通过内部的程序控制每个轴的运动。机械手就是个简单的机器人。

网友H:
三菱 RT-TooIBox2 机器人控制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