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又做何用,求解?

楼主(2013-03-22):
上图长度是170MM的。好久没来了,今天同学发了这东东给我,叫我帮查一下,有哪位师傅知道在肇庆或广东省内有这样的生产厂家的,希望能提供一下信息,小弟在此谢过了。我只知道肇庆有生产气缸的,但这东西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像是气撑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B:
阻尼器,起支撑和缓冲的作用。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C:
阻尼柜门和室内门用的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D:
名字是,气弹簧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一开始也觉得像面包车尾部打开时撑住后门的那东东,但后来我在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是油烟机上用的,我纳闷?

网友E:
阻尼气杆 一般使用在汽车上的尾箱盖与引擎盖上,小尺寸的在家具上有的使用。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F:
气弹簧 在网上百度下,有相关图片及资料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G:
都是高手.既懂专业也懂副业!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H:
这个气弹簧用处途很广,虽然尺寸差不多,但选择时一定要看清是多少牛的,不然不配的。
下载积分:+1(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I:
阻尼器,起支撑和缓冲,我公司的钻孔机上用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

网友J:
氮氣彈簧
下载积分:+5(米阑)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