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助:S7-200 CPU222 AC/DC/RLY的外部接线问题

楼主(2013-03-22):
各位朋友好!本人刚学PLC,有1个S7-200 CPU222 AC/DC/RLY的PLC,想请教一下,输出侧是接DC24V?还是交流220V?还是两种均可,谢谢!
htgryxgs@163.com

网友A:
当然是两种都可以了,输出是继电器型的,你可以串接这两种电源都可以,不过不要在一个回路里串接两种电源,意思是说有两个输出点是公用一个公共端的,在这一组路里就只能串一个电源,明白没?仔细看看接线图。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只能串24VDC,造成不要搞错,不然就坏东西了

楼主:
谢谢,也是怕弄坏,这回明白了

网友B:
公共端子接DC24V或AC220V等什么电压都可以,就是接什么出来什么,电源端子必须接AC220V。

网友C:
S7-200 CPU222 AC/DC/RLY
AC是指CPU电源是交流220V
DC是说CPU集成输出有直流24V(可供接近开关等用)
RLY是说PLC输出类型是继电器,对外提供开关信号,只要保证同一组使用同一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