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2):
今天看到一个设备,听调试人员说是叫数字开关,和PLC,伺服一起用的,一个数字开关接了PLC上4个点,用了两个数字开关,比如它在数字开关调成50,伺服电机就走50CM,有谁了解这个叫数字开关的,上百度搜一下,也找不到,,,,不知在哪里可以买到。。。。想买一个玩玩,长长见识。。。。

网友A:
拨码开关

网友B:
我有。有兴趣送给你,都拆了丢掉不用了。用触摸屏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有兴趣送给你,都拆了丢掉不用了。用触摸屏多好啊?

触摸屏可以吗?在哪里设置啊  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

这东西可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D:
几十年前就有了,就是拨码开关,用BIN转换成二进制。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前就有了,就是拨码开关,用BIN转换成二进制。

对的

网友E:
都什么年代的东西拉````还新产品??

网友F:
您说的是BCD拨码开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421拨码开关,现在已很少用了,如果要设定的参数多的话,占用的点太多,还不如用一个小的触摸屏来的划算。

网友G:
没错,拔码开关,很少有人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