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学习PLC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楼主(2013-03-22):
是不是先买书看,但看了半天没有什么头绪,想请教下大家学习PLC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学习的,怎么样的一个思路,能让自己更快的上手,和大家一起分享下你的学习历程吧。

网友A:
边看书,边照输指令边仿真

网友B:
电脑 资料 编程软件 通信电缆 PLC 都整到位。边学边按资料操作会好些(个人经验)

网友C:
I/O分配,指令部分学常用的,特殊功能模块配合手册,网络部分。后两部分先拿一个特殊功能模块学习下,体验一个学习方法,推荐学模拟量。其它的模块的一个一个网上加就好了,多操作就行了。PLC部分所有特殊模块及通讯三个月顶顶多了。

网友D:
如果有实践一二个月就行了.太复杂的还是理论实际一起好点.要不也不知道该从那开始

网友E:
不要学了,回家种地去

网友F:
老大丢了两本厚厚的编程手册,学了两月,记下基础的指令。然后开始在软件上编写简单梯形图程序。主要是输入输出指令,自锁,联锁。当然,实践最最重要。熟练软件后,拿个plc和一个人机界面,再拿两个电磁阀之类的来练练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发一些比较简单的气缸,温控器等等组成小型设备了。完成这些就算学会了plc基础了。再后来就要靠大量的学习和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开发能力了。最好会西门子,再加一两种亚洲人编程思维的plc,有三年以上开发经验后跳槽轻而易举。当然,待遇就看你的能力和嘴皮子了

网友G:
最快的方法自已做几个小项目,就能最快的入手。

网友H:
没有中级电工基础做编程设计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I:
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网友J:
先学理论,再找点小工程做做。。

网友K:
看视频教程,自己再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