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liuhao

楼主(2013-03-22):
描述:plc通讯截图
描述:plexible通讯设置截图
描述:所使用的编程线
各位虾哥,我是个刚入行的小弟,这几天正在学习flexible软件,
我用flexible软件写了个HMI程序,然后就开始和PLC224连接上(PPI传输程序线缆),
用此线缆(用microWin200的编程软件)可以和PLC224通讯上,显示波特率9600,地址是2.
照片如下。

然后我用flexible软件在电脑上模拟《(启动运行系统)按键》触屏控制plc(实际连接情况下,控制PLC),但电脑上的触屏软件就不
能和plc建立连接了。
flexible软件通讯设置如下

建立连接后,电脑模拟的触屏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例如:按触屏上的开关按钮i1.0也没有任何反应。(PLC输入i1.0也没反应,
模拟的触屏按键也不能摁动),但在仿真模拟的情况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各位哥哥。我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A:
目测无硬伤。
不要在触摸屏上对I点操作,设置M或V看PLC中有无反应。
netliuhao

楼主:
我要控制的plc设置了密码。不能够调取出plc程序,我用flexible软
件主要的目的是查看几个距离变送器给出的信号值(距离变送器总是误报警)。
在连接的过程中,发现连接不上plc,才使用的i1.0来测试,是否和plc建立上了通讯。
最后发现连接不上plc。(不知道是不是我的flexible软件有问题,刚装的系统)

网友B:
你的设置错误,在用西门庆儿子原装通讯线前提下,PC侧需要选择为RUNTIME;协议需要选择为MPI。
这个我是直接实际操作验证过的。几年前在本论坛也发过这个问题的帖子的,当时是直接上的正确设置通讯的抓图的。

网友A:
【开始】--【SIMATIC】--【STEP7】--【setting the PC/PG interface】处也要设置一下通讯接口属性
netliuhao

楼主:
给SIEMENS打电话沟通,usb口数据线不支持flexible软件电脑模拟在线监控。

网友A:
原装USB pc adapter线缆可以通讯上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是线缆的问题,现象编程软件可以上下载程序,但无法用S7ONLINE通信

网友D:
好像一根网线就能解决吧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