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忙解释一下能支持图形的控制是用什么控制的吗

楼主(2013-03-23):
以前见过一台自动气割,只要在人机上选择内存的一个图形(如圆)写上参数。就能自动割下些图一样的东西。请问这是用什么控制的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静候大神明示,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种控制器很多啊,深圳那边,就是切割系统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不是线切割系统,它是用CAXA线切割编程软件(xp系统),通过通信线将电脑和执行机连接,进行图形控制切割的。我也不太懂,只能讲个大概

楼主:
看起来就是XY坐标控制割枪按图型割,只要能在屏上画出的图形都能割。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