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23):
求高手指点,编译怎么过不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发的图片怎么看不了。

网友A:
宏指令是不是相当于脚本啊

楼主:
高手都在泡姝啊!半天都不见个冒泡的!

网友B:
你能不能把这个工程发到我邮箱?cnbofeng@gmail.com  说明你的这个宏的作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jxh668

网友C:
不给人家看,别人怎么知道

网友B:
我等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收到邮件:我来详细给你讲一下首先看一下系统参数里面HIM的名称与PLC的名称

我在上传一个宏的图

这个宏:
macro_command main()
int Y ,FG
GetData(Y, "Local HMI", LW, 9200, 1)
GetData(fg, "Local HMI", LW, 9200, 1)
SetData(Y, "Local HMI", RW, 1500, 1)
SetData(FG, "Inovance H2U/H1U", D, 500, 1)

end macro_command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宏的意思
把HMI的LW9200的值赋给 Y与FG中间变量
然后把Y的值赋值给 HMI的 RW1500
FG的值赋值给PLC的D500
注意的是:宏中出现的设备名称必须和系统参数里保持一致
本人表达能力有限,请各位包含,如有错误请指正。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