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另外带加减速的

楼主(2013-03-23):
厂里要求做一个程序,用三菱PLC与台达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走在中间的速度要快一点.到位了速度慢一点.两边各用一个接近开关,挖掘分别为正转反转停止.有那位大侠说一下,.最好有程序急急!!!!!!!!!!!!!.程序发我邮箱.liangkunzg@163.com谢谢大家,

网友A:
变频器增加IO控制卡,用BCD码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同求!!
,要是有给我也发一份

网友C:
用PLC输出控制变频器的的控制端子不就可以,简单的很,还可以通过485通讯,那要点技术哦!

网友D:
六楼说的对

网友E:
变频器用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PLC控制变频器的高,低速, ,变频器设置好高,低速的频率, 当碰到慢速时,PLC 就控制变频器低速运行,这个不难,比较简单的,我们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