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3):
广数的Di20-R1的交流伺服驱动器接130SJT-M060D(A)的电机,测量电机电压只有100V不到,而且三相电压不等,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先前接线的时候电机的一根线接到了驱动器的PE端子上!
jxh668

网友A:
没有报警?

楼主:
没有报警

楼主:
以前用的好好的,改造的时候电工把线接错了,现在改过来了还是这样

网友B:
是不是参数有改变啊?你可以去看下设置参数。

网友C:
換個啟動器試一下,有可能是燒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