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MR-E伺服速度 太慢

楼主(2013-03-23):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用基恩士的PLC+三菱的MR-E70A伺服电机,现在发再电机速度很慢,在PLC中,我已经把点参数的速度设到差不多最大了,电机还是转的很慢,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都显慢,是不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中还在在哪个地方设置速度????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对。
如果是脉冲控制的,看3号和4号参数。并确认PLC脉冲频率。

网友B:
你应该看下使用说明书,看下参数设置。

网友C:
程序问题!

网友D:
电子齿轮

网友E(2013-10-11):
重新设置参数

三菱MR-E伺服速度 太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