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的弟兄们,有木有机电一体相当厉害的高人啊?????

楼主(2013-03-23):
皮带上有一个个纸包装箱走过,要求每个箱一到了,自动投一包味精(小包装的大约重10几克)到纸包装箱不能多投或空投,味精是小包一大堆装在一起的,不论你用何种方法投入包装箱,当然不能损坏味精包的。要求不能用人工,自动投包的每分钟不能低于120---150包,你能否做到??试过用振动盘分散味精包(包太软了有时振不散),,用真空吸味精包(气缸吸放耽误时间)两种方法投都失败了,工控的高人们还有妙招没任你自由发挥用机械和电气控制都行关键是疗效,欢迎讨论!!

网友A:
用气缸吸放同时几组动作行不行。比如4组气缸同时吸放,那么你的时间就是增到4倍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不用气缸吸,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这速度,每秒钟两包以上。一次之投一包。人都做不到、

网友C:
我有个想法,可以用机械加重力传感器,用机械手抓料,用重力传感器检测料,看是否有料或料多啦,把这些我们作为不良的可以排除出去,给你参考下。

网友D:
能不能让味精包的供应商把味精包做成一卷卷的,要么用机器人吧。

网友E:
速度要求好高

网友F:
是啊!做成连续的包装就好办多了。

网友G:
要求有點高!

网友H:
这个要多做试验。把包包放入(类似于)离心风机的“风轮”内,先用手转动风轮,部分包包肯定会随叶片而转,包包转到其上半周会掉(散)落,其过程中需调整风轮叶片密度和倾斜度,以每次掉(散)落数量合适为止,如上述OK,手动改为电动,后面的流向、如何放入包装箱等控制就相对简单了。以上只是本人想到的,如果是我接的单,我会这样去试试,

网友I:
最好发味精包和堆放的照片,大家才能说得靠谱一点。

网友J:
一小包味精外面再包装一个小盒子,制药厂有很多这种包装生产线,去查查药厂生产线的企业就知道了

网友K: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L:
從味精的堆放下手吧,一堆料任意堆放,用什麽辦法都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让味精包的供应商把味精包做成一卷卷的,要么用机器人吧。

网友N:
绝对可以做到。用FANUC's Delta Robots高速小型机器人加一个视觉识别。如果小包的包装上有较醒目的标记就很简单了。
https://automation.rf.gd
中国工控人, 在加拿大
出国前我在欧姆龙(深圳)做工程师和技术经理。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欧姆龙也做过, 在汽车厂做,在美国印度裔老板小厂也做。现在仍在奋力工作,请看以上我的网页。 我工作的特点是“快”(解决问题速度快)“优”(质量高)“平”(性价比好)。 网页上有我的联系方式和我能处理问题的内容。 有事找我就行(一定比找一个老印工程师或技术员强得多)。

Reliable and resilient!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绝对可以做到。用FANUC's Delta Robots高速小型机器人加一个视觉识别。如果小包的包装上有较醒目的标记就很简单了。

这位仁兄的方法自动化程度高,相应的成本也高,对技术要求更高。我就在做这方面的控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绝对可以做到。用FANUC's Delta Robots高速小型机器人加一个视觉识别。如果小包的包装上有较醒目的标记就很简单了。

这让我想到精益培训时老师讲了一个例子:有个做香皂的生产线经常出现空盒无香皂的包装,为了防止空盒流入市场老板下命令让几个高级技术人员想办法解决。这帮技术人员经过紧张的设计规划选用的好多高科技手段,用X射线探测盒内是否有香皂然后用复杂的机械手抓取,现场试用效果很好看着科技含量很高,老板看后比较满意。工厂内还有一条线也有同样的状况,但是生产线比较老旧老板不想在出资改在就让工人人工挑选。有个年轻的工人比较懒他不想一个一个的挑选于是他就想了个法子,他找了台大的电风扇放在流水线附近对着香皂盒使劲吹,由于空的盒子比较轻风一吹就飘起来有香皂的比较重吹不动,就一台电风扇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Q:
7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R:
搞个输送带就行啦,再整个抓斗定时放在输送带上,岂不是可以啦?呵呵呵

网友S:
连续小袋用日本三挢投包机每分钟200袋以上用欧州司马投包机每分钟250袋

网友T:
离心机加步进马达

网友U:
其实七楼的建议比较好,另外如果不能做出连续包装,可以用多级连续振动分离,建议分三级最下端振动分离器高于上一级,第二级高于第一级,三级分离可以解决胡乱堆放的问题,至于抓放估计你也可以参照其他师傅的建议。这样大概工程造价不会太高。

1162859666@qq.com

网友V:
参考药厂瓶包线的加料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