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原设备人机罗升1711-stn,请教

楼主(2013-03-23):
请教高手,原设备人机罗升1711-stn,请教能用pws6600s-sc替换么。。原机画面能直接向里面灌么。。多谢。。

网友A:
我有二手的1711-stn

网友B:
这个估计不行的哦!还是找原来的好点

网友C:
我想是没问题的,PWS6600就是不代替PWS1711的。1711早停产了。

网友D:
没用过,但我认为不行,只能同型号的拷贝啊

网友E:
1711已停产,6600可替代,如果有1711有原画面程序,可在ADP6中读入后转换成6600的画面,当然可能有些地方还要人工转换,不过这比重编画面要省事多了。
另外6600的开孔要比1711小,原方孔要补一下。

楼主(2013-06-27):
恩。开孔不一样。也不能直接使用原画面。所以。还是修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