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惹的祸

楼主(2013-03-23):
有时候plc模块接地了反而有干扰,从现场到plc柜用的是屏蔽线,动力线和信号线是分开走的,可是有的信号当屏蔽线接地了反而有干扰,不接地没有干扰,干扰这个问题很让人头疼。请大师给分析一下。还有就是在实际布线中主要应该都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要单点接地哦。

网友B:
把屏蔽线单端接地或者悬空都可以,两端接地的话干扰反而会大一些,这是一个厂商的技术工程师告诉我的,原理还没想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屏蔽线单端接地或者悬空都可以,两端接地的话干扰反而会大一些,这是一个厂商的技术工程师告诉我的,原理还没想明白
二端接地,干扰源形成环流/回路

网友C:
二端接地,干扰源形成环流/回路
别忘了加分哟!
下载积分:+5(工控—魔术师) 好贴!

网友D:
不知是否做的是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