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用USB连不上Q系列PLC

楼主(2013-03-24):
GX WORKS2用USB连不上Q系列PLC 。提示驱动安装不成功。 有哪位朋友告诉我怎么安装吗?别喷小弟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安装

楼主:
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选择USB的驱动路径,路径在你的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内。
下载积分:+1(zhanglin2008)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问题经常有人碰到
一般驱动在:
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C:
USB驱动要先安装

网友D:
安装目录下 如: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E(2013-08-08):
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没有安装的应用程序
是什么原因???
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F:
装驱动就OK了
QQ 20471661

网友G: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