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ming

楼主(2013-03-24):
简单的就不提了,很多时候大家做的项目要求都会涉及到手动 、自动、暂停等不同状态。我写过很多,最常用的就是用CJ或CALL来做,MC还没试过。但做到暂停的时候程序会很累赘很麻烦,而且我每次做这种项目思路都不一样。自己能力有限,所有没能好好的归纳出一个统一一点的程序结构框架。希望大家不吝赐教,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和经验!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有同感

网友B:
设计暂停功能是好烦,在不同的过程步骤中都要有一个切换条件做暂停,暂停解除又要转回原程序执行当前的步数,如果过程步骤多就要做好多切换

网友C:
顶一下,暂停后,再在暂停处继续我还不会,想学习]

网友D:
这个问题论坛好几个人都问过, 手自动切换的方式可以参考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22247&page=1#1420917。。暂停的处理:如图
jianming

楼主:
2楼体会到了,4楼你说的简单程序还可以,但几千上W的复杂程序,自动手动暂停之间的转换关系,不是几个转换按钮就能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楼体会到了,4楼你说的简单程序还可以,但几千上W的复杂程序,自动手动暂停之间的转换关系,不是几个转换按钮就能做到的。

不小心被人教育了,小弟是从事汽车行业的,万步以上的程序经常搞。自动手动暂停等写法都是这行约定俗成的做法,
哥们要是真牛的话,那就发2个做过的项目上来 让大家学习下,照片都行。
  • 下载积分:+2(jianming) 热心助人!
    jian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小心被人教育了,小弟是从事汽车行业的,万步以上的程序经常搞。自动手动暂停等写法都是这行约定俗成的做法,
    哥们要是真牛的话,那就发2个做过的项目上来 让大家学习下,照片都行。

    这位大哥言过了,小弟哪敢教育你啊!就是大家讨论和交流下方法经验而已。上W步的程序手自暂停转换你都是在一个主体程序完成,证明你真是牛人,小弟佩服,真的

网友E:
    用三菱的IST可以比较容易解决暂停的问题

网友F:
    简单小问题,

网友G:
    暂停后的输出怎么处理
    jianming

楼主:
    通常是保持暂停前的状态,暂停后还要能手动控制,用来排除故障,暂停解除后恢复之前的状态

网友H:
我感觉没法做出统一,不一样的工程不一样的动作,有的暂停了还需要继续输出点输出,有的暂停了就停止输出,要根据工程的要求来写,合理运用指令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G:
通常是保持暂停前的状态,暂停后还要能手动控制,用来排除故障,暂停解除后恢复之前的状态,一般程序的手动和自动是相互联锁的,这时的手动和自动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H:
在暂停的上升沿做个数据转存啊!  自动上升沿再把数据送回来。  开关量用 YD  MD (某些PLC是这个)。D就不用说了 。
jianming

楼主:
我通常是用子程序来做,暂停的时候跳出自动的子程序,状态可以保持,外部再加一些相应的辅助程序,这时候如果转入手动的子程序一样可以控制输出,但不会触发自动的逻辑关系运算,暂停转回自动后,会接着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

网友I:
看一下论坛中【PLC急停有那些方法? 】的贴可能对你有帮助
不断向前
jian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一下论坛中【PLC急停有那些方法? 】的贴可能对你有帮助

呵呵,如果不用SFC来写怎么办。我这么多年从来没用SFC来写过程序,感觉SFC写起来更复杂,人笨没办法

网友F:
暂停输出,,也必须配合执行机构选型,比如电磁阀必须选择带中位保持的,,当按下暂停,电磁阀停在中位, 再次按下启动,电磁阀再接着动作,,必须3位置的电磁阀才行。。。别一味相信三菱或者西门子的工程师,,不一定有非常丰富的项目经验。暂停程序嘛,相当的简单。。。。很多基础问题没掌握好之前,别去玩复杂的。。要学会分析程序,要有点自己的思路,说实在的本人自己总结了一套顺序控制程序,,比书本上的好用的多,结构清晰,容易看懂,容易掌握。。不过呢,过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打算开工控培训了,我们全部是一线丰富经验的工程师,我们一堂课只收100元,,,意味着你可以交100块听1堂课。。。不像其他培训班动辄一次几千元的学费。。。而且收费了还不退。。我们是让大家学到真技术,,所以我们不怕,,我们就单次收费,,满意了再缴费再学习。。我们收费比同等培训机构低很多,,,我们是为了结交更多工程师朋友,我们主营业务是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系统集成,上位机软件开发,机器人集成应用。有兴趣可以加QQ1044139818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言过了,小弟哪敢教育你啊!就是大家讨论和交流下方法经验而已。上W步的程序手自暂停转换你都是在一个主体程序完成,证明你真是牛人,小弟佩服,真的

只要分开写,程序长短写在一起都没有问题
如果上万步的程序,一般都是Q系列的了,程序不会写在一起会分几支写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通常是用子程序来做,暂停的时候跳出自动的子程序,状态可以保持,外部再加一些相应的辅助程序,这时候如果转入手动的子程序一样可以控制输出,但不会触发自动的逻辑关系运算,暂停转回自动后,会接着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

此法可以参考,但是暂停后又手动,这样和自动前的状态不一样,转回自动该如何处理,手动几步都无所谓,动作如果一多可能就会问题,这个时候该如何处理
不断向前

网友K:
我之前一般没做暂停程序,都是单循环或者复位急停之类的,我顶一下,大家各抒已见。
相信自我!

网友L:
这个确实有难度,没有点时间积累,或者看多了解多类似的工程,估计很难写得好,还有就是停电后再启动,要接着原来的动作。

网友F:
暂停后,一般是继续启动,继续执行自动程序,,如果需要切换到收手动输出, 则可以添加一段回原点程序,就是各个动作依次回到设备的初始状态,,

网友M:
这绝对是个好主题。
我来学习的,继续观摩!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jxh668

网友N:
这是自动线是必须要有的功能

jxh668

网友N:
真想做的可联系我,我有想例

网友O:
什么手动自动暂停的,要做出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在暂停后进入手动模式,进行手动操作,手动操作完后没有回到暂停时的位置乍办,比如一个气缸暂停前是伸出的,进行手动操作完后,操作人员把他搞到退回位置,在进入自动时,气缸又要自动伸出是可以做到,假如动了很多个,之间有互锁,会打架,就很烦了。如手动操作后,操作人员能返回到操作前状态就好做。如操作人员没有返回到暂停前状态,我们怎么做才能在接着运行,请大神们讲讲。我一般做暂停是,在自动运行时做一个中继为自动运行状态,在你想要暂停的位置串入这个中继,当按下暂停时或有异常,复位这个中继就能暂停下来,当异常排除,按下运行按钮在启动这中继,当然要与第一次的启动有驱别。设备就能在次接着运行。

网友P:
暂停好像很难做的 在流水线上,   我暂停按钮,设备的保持当前的状态, 当我复位暂停的时候的设备的继续接着刚才的状态继续运行

网友Q:
控制柜面板上直接使用三位置的转换开关进行手动、自动、暂停工作模式的切换,分别调用对应的子程序即可,该操作清晰简单、没有干扰,各子程序可以做成功能块和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