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56i和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4):
威纶MT6056i和西门子s7-200通讯线怎么做,还有应该用触摸屏的COM1口还是COM2口?谢谢!

网友A:
说明书都不想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在软件中设置,在实际接线时与之对应即可,灵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