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3-24):
变频器在运行时老是跳过电流,去年使用都是好好的,请问是变频器哪里坏了吗?负载电机18.5运行电流22安左右,三相平行。
换台变频使用又一切正常。

网友A:
大多数是电流检测电路的误动作,可屏蔽掉。修变频器的人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换板子和模块,变频器修个两次就不要修了,新的也不贵,支持国产

网友B:
如果是进口的你认了,经常有的事.国产的经济实惠.能满足大部分要求.质量也可以.

网友C:
换新的用得放心,